[维修求助]
ipad2 暗屏主板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3-02-04):
ipad2 暗屏了,可能是前者维修员更换外屏时在开机状态下插拔屏线所致,暗屏有种可能是主板内部保护了,可以进入DFU模式(DFU模式:按电源键3秒,然后同时按电源键+Home键10秒钟,松开电源键,继续按住Home键15秒,心里数一下数。把背光开起来,但是次机DFU模式开不起来,那就是主板或屏有硬故障了。屏已经更换过,还是暗屏,那就是主板故障了。开始维修主板吧,在此感谢“卡帝乐”提供的图纸

测量屏接口9/10脚,电压为2.7V左右,正常是12V-20.4V,很好找,原来是L2200电感开路,但到现在也想不明白L2200开路后屏线接口9/10脚还有2.7V电压,这是怎么来的呢,我把屏拆掉,测量主板屏线接口9/10脚还有2.7V,下面用图来说明维修过程。此案例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网友:
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这种问题维修收多少钱

网友(2013-04-03):
楼主很厉害哦,不过貌似也可以直接飞根线也ok的把,我也是听说的,不知道对不对,望楼主解惑!

网友:
飞线可以的

网友:
风枪吹吹就下来了啊 我比较喜欢原装

网友A:
楼主高手,不过同问二楼的问题!收了多少RMB

网友B(2013-05-08):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不过同问二楼的问题!收了多少RMB

那次的维修 收费是5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次的维修 收费是500元

比修电脑划算多了

网友:
ipad 维修利润高

网友:
APPLE不好修,想不到也有小问题的嘿嘿

网友C:
学习了。。楼主哪里触换屏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楼主哪里触换屏要多少钱。

今天换了一个·· 成本价·250 ··

网友(2013-06-14):
唉,今天碰到个,没敢接,看其他朋友说容易拆暗屏了,心虚啊,悲剧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说是防了一段时间没用,就开不了机了。也没牌子 想给他刷机没固件啊,没敢接。好像是一般的国产山寨 是安卓4.3的系统吧,这种固件去哪找啊。。。

网友E:
前天我接了一个平板电脑 开机进不了系统 现在还没找到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说是防了一段时间没用,就开不了机了。也没牌子 想给他刷机没固件啊,没敢接。好像是一般 ...

用91刷机工具、360刷机工具等等 都可以 自动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天我接了一个平板电脑 开机进不了系统 现在还没找到怎么刷

刷机主要要找到ROM 有了很很简单了

网友:
撸主,一看就是江湖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怎么什么都要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