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阶段性总结+疑问。上电时序走完了能证明什么?不跑码是不是意味着时序没完成?

楼主(2013-02-04):
也学了一段时间了,起码intel的上电时序看了好几遍。但毕竟是“上电”时序,距离系统完全启动成功还有很长一段路,时序完成仅仅到cpurst#产生,cpu刚要睡醒伸个懒腰,时序结束了。

以后干什么?读post代码开始自检,那就是说让主板自带的程序详细检查一遍硬件。既然还需要让程序再次检查,那就说明上电时序虽然完成了,但是上电过程中信号途径的通路、元件不一定就是工作正常的。 那么上电时序顺利走完能说明什么问题?能保证什么是好的?

自检就会有代码产生,那么是不是代码跑与不跑的分水岭就是时序完成自检开始的那一刻?或者说,不跑码问题在上电时序途中,档代码了那就是上电时序以后的事儿了?

不过无论跑不跑,有问题了,还都是供电、复位、时钟、线路的问题,是不是?

网友(点评):
上电其实就是供电,各大主要芯片的供电正常了,复位也有了。各大芯片就开始工作了。芯片的供电和复位,时钟是最最基本的条件。这些条件满足,就可以强制让CPU工作。cpu就开始发出地址通过桥找代码或数据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不跑码不一定时序没完成;时序只是完成硬启动。不跑码也可能没有抓取到BIOS,或BIOS程序损坏;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哈。

网友:
时序完成就说明机器开始工作了

网友:
你还是没学明白,再继续学。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6144-1-1.html

网友:
学习维修,什么都看。

网友:
上电完成后就开始自检也就是所谓的跑马

网友A:
待机  上电  供电  时钟  复位   饼哥用他一生总结出的十字诤言!伟大的主板先行者本论坛的首席技术顾问 我们永远的老师

网友:
月饼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已经成为众多维修工心中的神了好厉害

网友:
好多完成了上电时序后不走码的板子,都是CPU到BIOS通道有故障。
外设严重故障也会引发时序完成后不走码,常见的就是网卡、串口芯片损坏,BIOS损坏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维修中还会遇上CPU座虚焊、桥虚焊引发的不走码、个别小元件损坏引发的不走码,所以,具体只能针对每个板子做分析处理啦。
我自己现在手上有三个板子,都是上电时序完成后,所有电压全正常但不走码的,刷了BIOS还是不走,没BGA和波波,没法继续下去了,只能放一边做料板了。

网友:
哦对啊,cpurst#出现到post自检开始,中间还有一段呢,您分析的真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  上电  供电  时钟  复位   饼哥用他一生总结出的十字诤言!伟大的主板先行者本论坛的首席 ...

总结的很好,也很少。不过,哥们儿,您用词有些不当,呵呵

网友B:
目测、短路、待机、上电、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外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待机  上电  供电  时钟  复位   饼哥用他一生总结出的十字诤言!伟大的主板先行者本论坛的首席 ...

同意楼主。饼哥的精华,

网友(2014-10-12):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主。饼哥的精华,

不用怀念,想见他去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测、短路、待机、上电、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外设

同意,楼上的

网友:
那以后书上面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