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路由器,我的电脑出现《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

楼主(2013-02-04):
用了无线路由器后,我的电脑出现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回事呢?谢谢大家。

网友:
用了无线上得网就得了,本地连接是有线用的。

网友:
看下无线路由器的设置;打开DHCP,设置电脑IP自动获取

网友:
不会看设置的话教你最简单的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网线或者路由器的4个LAN口中的LAN口有问题,换个LAN口试试看!!在或者就是网线的问题!!

网友:
无线是否能上呢?无线不能上的话,就要考虑下是否路由设置错了。无线能上的话,就考虑是否是网线,电脑设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
给电信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