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IC 梦想家19寸显示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3-02-04):
昨天,有个客户送来一台19寸显示器,品牌为 梦想家。通电不接主机,显示没信号。很正常啊。接上主机显示器最下方出现一条线 过1分中左右,这条线往上跳,一跳一跳的覆盖全屏。以为驱动板有问题,换上万能驱动板MT6820,情况依旧。最后外接上电源还是这样的情况。显然是液晶屏坏了。但不明白是屏电路坏还是那里坏,还望高手指教,本人新手一个。

网友:
拿测屏工具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手头简陋,测屏工具的用那种呢?

网友:
屏电路问题可查下屏解码芯片

网友:
不像是屏坏了,,,

网友:
不是屏坏是什么坏了?

网友(2013-09-03):
液晶板 跟屏的控制板连接 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