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于优盘做系统病毒的问题,我想说说自己的看法!!

楼主(2013-02-04):
有一段时间吧,我一直给客户装系统用的都是优盘PE安装系统,平时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直接将优盘插入在电脑,通过设置修改BIOS,设置usb为引导方式,然后直接进入优盘PE系统,打开pe下的GHOST工具或者是一键还原等程序,找到优盘目录下的GHO文件,直接恢复C盘,前提是在硬盘下解压好的GHOST文件,直接恢复.

后来有一段时间每次给客户装好系统之后,用不了多久,客户的电脑就是蓝屏,很频繁,后来我怀疑客户的电脑全盘分区表都有病毒或者自己的优盘已经被病毒感染,那段时间整电脑,整的自己整个人对电脑都发怵!

后来我在思考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优盘病毒的问题,后来想到过买写保护的优盘来解决这个问题。

又考虑到写保护优盘的兼容性问题,暂且没买..这几天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

我想到的办法解决如下,如果客户的电脑要是有光驱的话,第一步先用光盘来解决C盘病毒的,先用优盘下的dos工具箱,进入优盘DOS工具箱,进入pq或者spfdisk在或者diskgens软件等直接删除主引导分区,然后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激活。

重新启动优盘进入PE,加载PE虚拟磁盘,将优盘下的镜像文件直接加入到虚拟磁盘,在将ghost打开,通过加载虚拟磁盘的方法来安装,我想这样应该可以避免优盘中毒的可能吧!!!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大家相互探讨一下!!!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吧,首先你要保证你的优盘没有病毒,再者装完系统马上装杀毒软件,升级查杀,然后做个备份。有问题了直接恢复。

网友:
呵呵,病毒无处不在,呵呵,杀毒软件不是万能的...

都是先有病毒后有杀毒软件...

更何况国内的360就是一坑爹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吧,首先你要保证你的优盘没有病毒,再者装完系统马上装杀毒软件,升级查杀,然后做个备份。有 ...

当然,解压之后在优盘里的GHO,然后在PE下GHOST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文件读取错误的时候!!你别跟我说你没遇到过,当然读取错误的时候同样可以GHOST百分之百!!!

本人测试过,这样装好的系统还有一点会不稳定!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我才知道病毒是什么,本人U盘装系统快两年了从没碰到病毒。下载系统很重要,我在系统之家下的,蓝屏也只是写入系统重启后会有改下硬盘模式IDE就搞定!

网友:
楼主这样不嫌麻烦?U盘中毒了重新做一下不就好了 再重新烤个镜像不就行了

网友D:
一直也是用U盘给客户装系统,没有遇到过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帖子我才知道病毒是什么,本人U盘装系统快两年了从没碰到病毒。下载系统很重要,我在系统之家下的, ...

呵呵,这个是和硬盘模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说的硬盘模式是AHCI的问题...

有的是和系统封装版本的问题或者驱动兼容性的问题而导致的蓝屏

网友:
与其怕麻烦的同时,不如多耽误个一到2分钟的时间,不差这几分钟的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直也是用U盘给客户装系统,没有遇到过毒。

楼上的兄弟,现在的病毒是无处不在,我也是给搞怕了!!!因为经历过,才会思索问题的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解压之后在优盘里的GHO,然后在PE下GHOST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生文件读取错误的时候!!你别跟我说 ...

这种情况我还没有遇到,可能是用u盘装系统的数量不够多。

用u盘装系统之所以很流行并迅速取代用光盘和光驱装系统,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有它的必然性:体积秀巧,携带非常方便。

至于在用u盘装系统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在所难免,欢迎大家都把自己的亲身感受和遇到的问题都提出来,以便共同探讨分析最终拿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是和硬盘模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你说的硬盘模式是AHCI的问题...

有的是和系统封装版本的问题 ...

系统封装都是官方原版的,比如说深度的他们只是做个优化精简。驱动兼容性的话很少蓝屏的,重打驱动蓝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兄弟,现在的病毒是无处不在,我也是给搞怕了!!!因为经历过,才会思索问题的所在!!!

有的电脑U盘启动进入PE,为什么只有“我的电脑”这个图标,而没有其他图标是怎么会事,没有显示GHOST标示都没法选择装系统。求解决、

网友E:
没碰到过,有病毒的,一般先查杀,杀不掉的再用木马专杀或者系统急救箱查杀是否有mbr病毒,实在不行的再重装,一般直接删除C盘分区,重建mbr,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碰到过,有病毒的,一般先查杀,杀不掉的再用木马专杀或者系统急救箱查杀是否有mbr病毒,实在不行的再重装 ...

我一般也是这样操作,但是谁也保证不了电脑里还有病毒或者优盘中毒的可能

网友:
遇上过,最好的解决方法:准备两个U盘,一个常用,一个备用。常用的要经常查杀病毒,备用的要保证绝对无毒。每次使用U盘给客人安装系统的时候,一定要用U盘启动,然后处理硬盘分区表、清理硬盘上无用的东西,完了再GHOST系统。进系统后立即安装杀毒软件,再装别的软件!
当然,做系统前做个咨询,了解一下客户的电脑有没中毒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见识啦  谢谢楼主分享 哈

网友F:
本来我不打算回复的, 但是看来楼主是一位真诚的人士  所以我就对您说几句吧:

您真是一位不懂装懂的人,连病毒感染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碰到过,有病毒的,一般先查杀,杀不掉的再用木马专杀或者系统急救箱查杀是否有mbr病毒,实在不行的再重装 ...

实在不行的再重装,一般直接删除C盘分区,重建mbr,再装。

可否把这种方法详细说说,很想学会,但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来我不打算回复的, 但是看来楼主是一位真诚的人士  所以我就对您说几句吧:

您真是一位不懂装懂的人,连 ...

呵呵,你还真别这么说,我是真的遇到过了!!!

我尝试过一个经常用的优盘,一个备用优盘...同样的GHO文件,装好以后的确当天是没有事情

但是过了第二天,就出read内存报错!!

我每次操作前,都是在dos 工具箱里面,直接删除主引导分区,然后重新建立主引导分区,重建MBR!!

进了PE之后,我直接GHOST。装好的确能用,但是第二天肯定会有问题。(注:这个是常用优盘)

第二天,蓝屏之后,我用备用优盘同样的操作,装好之后,此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