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进水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3-02-04):
机器型号:联想Y460
板号:广达KL2B
芯片组:HM55   I5处理器

机器是同行拿来的,据同行反应说,拿来时的故障是4个USB口都不能用,后来放了一晚上,第二天就机也不开了
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开关键------电流从0.012跳到0.138就不动了

拆开机器后发现EC旁边有几处轻微进水的痕迹,先把进水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都洗了一遍,开机----故障不变,预料之中。

既然EC周边有进水的痕迹,那就先从EC入手吧(这个思路注定就要走弯路),测EC IT8512供电OK,,再测晶振,哎?发现问题了--------俩脚电压都正常,而且也有压差,但是示波器测其中一脚有波形,另一脚在示波器探头刚放上去的一瞬间有波形,几秒后波形就消失了,觉得不正常,于是换谐振电容、换晶振、换EC(这里走了段弯路)
都换过了,还是老样子-------一脚波形正常,一脚探头放上去时波形一闪就没了,怎么想也想不通后来上坛子里搜了下,发现有的正常的板子也有这种情况,具体原因不明。

于是就不打算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了,调整下思路,老老实实的按流程走吧:测各电感,除了3V 5V电压正常外,其它都没电压, 看了下47页上电时序图,系统电压和S3电压分别由EC发出的高电平的MAIONSUSON打开,测此俩信号,都为低电平而EC要想发出这俩个信号,除了自身及自身的工作条件正常外,还必须要收到SLP_S4#SLP_S3#这俩个信号(高电平),此俩个信号由桥发出,测此俩信号也都为低电平,打了下此俩信号的对地值正常,因为EC换过,联想到客户说的4USB口都不能用,当下判断是桥坏了,于是和客户说桥坏了,要换桥,报价XXX。淘宝上定了2HM55

抽了支烟,想想桥的工作条件还没测呢,不如测下桥的工作条件,以防误判
于是查桥的工作条件:VCCRTC 3.15V正常

RTCRST# 3.15V正常
32.768正常

VCCSUS3_3(桥3V待机)广达叫3V_S5------没有电压

V5REF_SUS(桥5V待机)广达叫5V_S5-----没有电压

看来还真找出问题了,理论上来讲,广达的板子,在触发开机后,这俩个电压都应该出来,这俩个电压是由3VPCU5VPCU转换出来的,受控于EC发出的S5_ON信号,如下图:当按下开关键,EC发出高电平的S5_ONPQ72导通,PQ35PQ69PQ38统统截止。于是+15V电压经过PR147到达PQ31PQ74的控制级,PQ31PQ74导通,3VPCU5VPCU转换出3V_S55V_S5
测的S5_ON3.3V高电平,而3V_S55V_S5没电压,打了下3V_S55V_S5    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排除后级短路,看来是没转换出来,再测PQ74PQ31的控制级只有0.V的电压,正常应该是+15V的电压。测PR147一端有15V电压,另一端只有0.V,万用表测PR147阻值OK,把PQ35PC117都去掉,PQ74PQ31G级电压还是只有0.V,于是把PR147吹下来,把焊盘处理下重新焊上去,上电------电流一路狂奔,看起来应该是正常了,顺便测了下PQ74PQ31G级电压也恢复到了15V,接屏、、、、、、、、、、、、亮机了。

总结:估计是PR147焊盘有腐蚀,导致虚焊,+15V电压到不了PQ74PQ31的控制级,因而转换不出3V_S55V_S5,导致桥缺少工作条件,不发出SLP_S4#SLP_S3# EC收不到SLP_S4#SLP_S3#不发出MAIONSUSON,所有电压都不能打开,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电流只能上到0.138就不动了。 4USB口都不能用是这么回事呢?看下图:
SUB的供电就是5V_S5转换来的,5V_S5不正常,USB当然也不正常了,估计之前USB不能用就是因为USB供电不足引起,而5V_S5还不是完全没有,所以系统上电还是能将就完成,直到PR147腐蚀的日益严重,最终导致3V_S55V_S5不能产生,导致不开机。 顺利开机进系统后,测试4USB口也都能正常使用了。
上个图:

图纸也一起附上:

网友:
怎么今天看到的帖子图片都打不开?查看以前的帖子的图片也不显示了,以前看到的时候还显示呢

网友(2014-07-11):
目测很重要的 不细心经常会导致走弯路的
虽然是小故障,但是LZ分析的透彻、简单易懂,对新手了解时序有帮助!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论坛出故障了

网友(2013-02-04):
LZ辛苦了,修板还是要按时序走才不会走弯路啊!

网友A:
昨天图片就看不到了,论坛出故障了

网友B:
进水首先想到的是元件腐浊

网友(点评):
楼主厉害,长见识了!今后得多跟你们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首先想到的是元件腐浊

进水的处理不完全的话,很容易返修,这一点得注意下,

网友:
看了半天是转换电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图片就看不到了,论坛出故障了

我就说呢,怎么图片都看不到了,还以为我编辑的有问题呢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感到楼主多时序理解的很透彻,厉害。向楼主学习。

网友C:
分析得很有道理,
不过看到LZ量南桥晶振那一段,就可以判定LZ是用的模拟示波器了...

是量的EC晶振,数字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析得很有道理,
不过看到LZ量南桥晶振那一段,就可以判定LZ是用的模拟示波器了...

是量的EC晶振,数字示波器

网友:
慢慢一步一步才行啊

网友:
思路不够好。哈。。。

网友:
楼主修了多久了,是自己 开的店吗???

网友:
修主板最关键的是要测电压,要求先测各个部位的供电是否正常。再考虑别的

网友:
小电压我都不测的 只测大电感上的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写的真是好。说的非常详细。这案例非常适合刚刚学习上电

网友:
楼主分析很到位,向楼主学习

网友:
思路很清晰,很好。

网友:
楼主这贴子写的好,思想清晰,一看就能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种不能盲目下手啊?找到问题一搞就好。

网友:
必须顶一个

网友:
可惜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嗯!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呵,很厉害的维修,不过不知道客户是怎么试到USB不好使的

网友(2013-03-08):
很好分析的很透底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哦。。

网友:
这里的维修人才就是多多,   可以加你为QQ好友?

网友:
推理思维为很强大
多谢你的奉献

网友:
楼主厉害啊,走了这么多弯路终于还是被楼主你找出故障了,看来楼主是个很细心的人。

网友:
这种高端机,现在图纸上都有时序吧

网友:
很专业,很详细。
还是想请教下楼主,PR147和PR146不分压出7.5V吗?为什么还是15V。

网友:
+15V 是怎样 通过那4个二极管升压上来的,能在那个位置注明下电压顺序吗? 我没看懂....

网友(2013-04-12):
不错,分析的很好

网友:
分析很详细,值得学习哦

网友:
15V经过PR146,147分压后应该是7.5V,怎么PQ31和PQ74控制极为15V?

网友:
大家牛逼了,都修进水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要是我的话知道usb不能用就直接干桥了。

网友:
有时间再好好研究一下 不错

网友:
很经典呀。。。。。。。

网友:
楼主说的很清晰,新手的我都是看的差不多懂了,LZ学笔记本维修多长时间了

网友:
是南桥的待机电压没有产生引起的血案- - VCCSUS3-3 V5REF_Sus 哈哈

网友:
向楼主学习,今天看了好几贴笔记本进水的贴了!

网友:
我要是有这技术,这思路,那就发财了

网友:
好贴 思路清晰

网友:
看了半天是转换电压有问题,看来这电路真的有点烦哦

网友:
lz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分析得很透彻,深入浅出,层次分明,让人看起来很容易理解,很给力,应该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懂了!!!!!!!!!!!!!!!!!!
不错这样发了

网友:
伦理还是比较扎实的 不过思路是不是存在些问题 这种情况一眼就知道 少电压型 经验过硬的人 一定先看那里被腐蚀 那一块会视为重点检查 因进水容易导致元器件阻值变大 或短线一类

网友:
厉害啊,今天我也给示波器下了单,看看以后有没机会更接近大神一点点呢

网友:
我一般拿到主板第一件事就是先好好看一遍,有时看2遍……

网友:
之前修了个460网卡遭雷劈的。很纠结 网卡的MAC芯片业坏了。。

网友(2014-07-26):
进水的有的好搞,有的真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