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三极管13007代13009的问题

楼主(2013-02-04):
今天搞到一个雷击的电源,打开后发现。副电3866管开路,两个开关管13009中间的一个坏了。。没有找到其他的管代替。。于是找到其他电源上拆下来个13007代换。找了个3866替换了下来。。空载。短接绿黑两线。风扇转动。。各输出正常。。。可连上主板后。。刚一通电机箱亮了一下。然后就停了没反应了。。估计是又烧了。。各位大虾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请检查,可能有别的器件损坏,另外13007的参数低于13009,最好别代换,就是代换也两只一起换。

正解

网友:
我两只没有一起换。。手头上没有别的了。。哎。。问下像这种情况主要检查哪快?

网友:
从220V输入开始排查,尖峰吸收的电容,整流管,PWM芯片以及芯片外围的阻容,低压端的双二极管、光耦等都仔细检查。也极有可能是两只开关管的参数不一致导致烧开关管的。

网友:
嗯好的谢谢了。我检查下。。。忽略了两个开关管不一致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盒里的大电解电容、开关管要成对更换,保持性能一致。

网友:
谢谢提醒。。。原来不一致会烧管。我以为没什么问题呢。。呵呵。

网友:
原来不一致会烧管

网友:
像这种双管电源,要看功率管的一致性和高压滤波电容的一致性,否则容易出现故障!

网友:
要换就把两个13009都换成13007

网友:
真的么 。一直没注意到这个东西也要一致啊,以前功放里的管子是必须一致的 放大倍数啥的 。但是电源里的我以前也单换一个用过 没啥问题啊 ,不至于上机就坏,你这肯定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开关管13007不可以开关管13009      要买好的开关管13009   有条件测一下,最好配对!!!

009的假货非常多!!!!!!!!!! 一开始,出了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