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用u盘装系统哪种模式抗病毒能力最强、兼容性最好?

楼主(2013-02-04):
用u盘装系统之所以很流行并迅速取代用光盘和光驱装系统,我想这绝不是偶然的,肯定有它的必然性:体积秀巧,携带非常方便。

今天发这个帖子请教一下,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看了2楼的回复,我才知道自己没有说明白。

为了防止跑题离题把楼盖歪,故此特做如下说明:

       此处所说的用u盘装系统是指用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的U盘启动盘装系统,通常有两大类型

1、使用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的默认模式制作的U盘启动盘

模式有USB-ZIP     USB-HDD   USB-HDD +       USB-CDROM
通常以 USB-HDD和 USB-HDD+据多数。

2、使用使用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的ISO模式制作的U盘启动盘

通常是把操作系统用软碟通打开,选择软碟通的“硬盘映像文件”,然后把文件写入U盘

用这种模式制作的U盘启动盘只能专用,不能在U盘里再存储其它数据文件(插入电脑USB接口,电脑识别出U盘之后老是问你该磁盘未格式化,问你是否格式化磁盘,当然不能,如果格式化了,那制作的U盘启动盘就报废了)。

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2218-1.html

网友:
不知道病毒为何物的路过!一般PE兼容性都一样,个人用一键精简版的。

网友:
一键工作室 制作方便

网友:
我手头有多个PE,其中一个是usb-hdd,一个usb2.0的usb-cdrom,一个usb3.0的usb-cdrom
大多数情况下,usb-hdd可以解决95%以上的机器(只碰到过一两台不行的),usb2.0的usb-cdrom也基本上没问题但在老的机子上启动速度慢,所以一般不用,由于此PE有网络功能,所以经常用来测试主机硬件是否正常。一个usb3.0的usb-cdrom,在老机子上经常启动不起来,但新机子上,速度还是杠杠的,有杀毒功能,只用在新机子。

网友:
也就是说你有三个U盘(一个USB3.0,两个USB2.0),每个U盘都用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做成了U盘启动盘,用来装系统?

网友:
只装系统的话,可使用带写保护U盘或写入ISO镜像的U盘,不需要很大容量,1G左右即可。另外再加一大容量的U盘,装平时常用的应用软件;如果常用软件很多,可以使用移动硬盘!

网友:
用优盘建议2.0兼容好点!还要选择好的主控芯片!推荐UP19,SM3252,SK6211等主控!存础芯片最好用SLC,这样速度就快了!一般读在30M,写在25M左右!量产不限制iso大小!主控板也要带写保护开关的!这样就会永远告别病毒了!

网友:
建议不同模式的多做几个,usb-hdd的容易挂,但兼容性好,USB-CDROM兼容不好可不容易挂

网友(2013-03-10):
U盘装系统肯定会有病毒

网友:
U盘 usb2。0  量产成双启(USB-CDROM+USB-HDD) 大多机子都可以用  太老的机子不行 (内存小)

网友:
给我的感觉都可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2015-12-07):
一般PE兼容XD一样,个人用一键精简版的。

网友:
USB-CDROM > USB-HDD > USB-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