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系统,进入PE桌面,只显示两个图标,没法装系统

楼主(2013-02-04):
U盘装系统,进入PE桌面后,怎么只显示“我的电脑”和另处一个图标,没法选择装系统,是版本不兼容还是什么原因,我试过了大白菜,也试过了老毛头,都一样,是不是机子不支持?求解

网友:
遇到过这个情况,本人猜测可能是机子挑食的问题,换个PE或者用光盘试试看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不用进PE的,直接运行DOS工具箱

网友:
用开始里的tools目录有磁盘镜像工具打开一个镜像,再用GHOST把镜像里的*.gho做成就可以了,装系统有很多方法,要学会灵活应用

网友:
dos工具箱,直接go,或者光盘引导。。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过个情况,同一台机器 同一个u盘 ,第二天再试就自己好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换个版本就应该ok

网友:
u盘系统版本太老,在dos装或windows下装或挂别的机器ghost

网友:
pe版本太老不支持ahci,或者关掉ahci,或者硬盘有隐藏分区

网友:
我用的是大白菜V4.5的,
当然谢谢大家。

网友:
大白菜V4.5版,新版本,集成的东西比较多,300多M,个头比较大。
如果机器配置较老,PE会出现不能正常加载的现象。越新版的PE、集成功能、应用程序越多的PE版本,越容易出现问题。说白了,PE就是运行在内存里的微系统,集成的功能和应用程序需要加载到内存后才可以正常运行。会受到机器硬件限制的,如果只是为了装系统,还是使用那些稳定的、功能简单的、个头小一些的PE系统。

说的是

网友:
我把u盘量产成俩个系统 一个老毛桃  一个金勤cd  基本没遇到过情况

网友(点评):
量产不怎样熟悉,我想了实在不行就给客户用盘来装。

网友:
一般老机子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打开菜单该有的功能基本都有.

网友:
嗯,bios里把SATA:AHCI换成IDE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是笔记本硬盘模式切换一下就行。但好象不是全都行。

网友:
你的 U盘在启动起来头进PE之前的时候是不是有个F2  或者F6之类的按键选项,把那个按一下试试,或者在PE的菜单里面加载一下试试

网友:
换了版本PE

网友:
升级BIOS或者会有很好的效果 可以一试

网友:
不挂硬盘用PE进去看看
1、问题解决 硬盘或线的问题
2、问题依旧 那就是别的原因了

网友:
是不是安装文件放错地方啦

网友:
呵呵,只要能进PE,就可以装了啊。
用U盘把要装的单个GHO文件拷到硬盘上,然后用Ghostexp.exe打开这个文件,把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C盘,然后重启,就开始安装了。这个方法就是手动进行Ghostexp的克隆过程。

网友:
重新进下系统

网友(2013-03-07):
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ghost一个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肯定是硬盘的问题了,不是PE系统的原因,只有硬盘才会这样

网友:
看看开始菜单里有木有,木有的话。换个兼容性高的版本试试。

网友:
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