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无线上网需要具备那些软硬件条件?

楼主(2013-02-04):
想和我楼下的邻居共用一个ADSL网,具体使用条件我们已经协商好了。邻居的网线和电脑在1楼,我在2楼和3楼都有电脑,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请提供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要么拉线,要么装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拉网线的效果要好的多

网友:
路由器最好在二楼,向一楼拉一根网线就解决了。无线的不好,影响速度,玩大型网络游戏受卡。

网友:
USB无线网卡,30元,搞定

网友:
usb无线网卡,一楼放双天线的路由二三楼信号才会比较好一些。建议还是拉网线,稳定的多。或者无线路由放二楼

网友:
二楼跟三楼各放一根线,直接插到电脑上,, 如果你想用无线的话,就在你需要玩的地方装个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 台式机要上无线网要接个USB无线接收器,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直接用有线的会好的多,

网友:
台式机要上无线网要接个USB无线接收器,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直接用有线的会好的多

如果不拉网线采取无线上网方式上网:

那就是说我2楼和3楼的台式机每台都要配一个USB无线接收器,这个个USB无线接收器就是无线网卡吗?

1楼接网线的房间必须有一台无线路由器?

网友:
ADSL在1楼,建议还是拉网线,稳定的多。目前常用的家用无线路由器穿墙能力比较弱,穿墙能力强的价格不低。
为了提高扩展性,可使用ADSL+带4个LAN口的无线路由器,1楼、2楼,可使用无线+有线上网,现在智能手机普及,可使用无线上网,电脑使用有线上网,3楼有线上网。
使用时,阴雨天注意防雷。

网友:
USB无线网卡,30元,搞定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6175-1-2.html

网友:
买个无线接收器

网友:
最好是拉网线,,1,2,3楼都有电脑无线的信号会很不稳定,关上门就没信号了

网友:
首先看你楼下无线,路由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