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红外BGA的温控可参考烤箱温控电路实现

楼主(2013-02-04):
全红外BGA的BGA返修台一般都有上加热和下加热,不管是用发热砖还是灯管来发热电气结构上没有大的差别。烤箱一般也有上加热管和下加热管,一般可以通过开关控制上单独加热,下单独加热及上下同时加热。BGA机烤板子一般只用下加热,植株可以只用上加热,主要拆焊工作BGA芯片是上下同时加热,实际和烤箱的加热方式完全对应。不同的是烤箱一般上下加热管功率和安装方式是几乎一样的,红外BGA下加热是大面积的,功率也比较大,上加热面积一般为60X60MM,功率也小很多,所以取这么小是为减少对拆焊区外的元件减少影响。烤箱是个全封闭结构,BGA机最多也就是半封闭。

烤箱一般采用一个定时器(PT)决定加热时间,一个温控器(ST)串联接到负载加热管上。定时器决定加热总时间,温控器决定加热最高温度,一般一路控制解决全部控制。

如采用同样电路结构,红外BGA机如果设计得当一路控制也是可以实现要求的,如果要求更灵活也可以采用2路分别控制上下加热。红外发热器,当控制了达到最高发热点温度所需要的时间,它的温升曲线形状类似RC电路电容充电电压曲线,实际也符合焊接BGA芯片的要求。例如要求下加热在PCB上的温度从常温升到180度为200秒,再加热40秒停止加热,则可设定定时器加热时间为240秒,温控器为180度,完成加热热后则响铃并自动关机。
实现这样的温控只需要一只机械定时开关和一个电子调压器即可,不算运费20~30元可以搞定成本不高。当然电子调压器设定到什么值合适还是要花时间动脑筋的,不同的环境温度采用什么设定值也是需要做大量试验来确定。
论坛显示图片有点问题,看不到图的点链接看
http://diagram.eepw.com.cn/diagram/circuit/cid/264/cirid/52251

张先生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有没有返修台的好啊

网友:
你想问的大概是有没有现有的返修台好吧?就要看你的DIY水准了,包括发热器结构设计,温控设计,机械加工的条件和水准,使用材料的选择和材料本身的质量,人机界面工程设计,也许还有外观设计。其实还有生产成本制约的。

DIY是要在低成本下求得主要性能的实现,有些性能必须抛弃的。4万元的轿车和400万的轿车基本功能是一样的--都是代步,为什么有人要化大价钱买400万的车呢?因为它更舒适,跑得更快更稳。。。。,如果你没那么多钱你只能买便宜车,甚至连便宜车你也买不起,只好坐公交、骑摩托或步行了。

网友A:
由于BGA加工一般时间比较短,烤箱的一小时定时器时间分辨率有点低,最好选用15分钟以下的定时开关,有5分钟,7分钟,10分钟和15分钟的可选到。综合考虑以10分钟和15分钟为佳。下加热的电子调压器选2000W足够,上加热的1000W就够了。

网友:
红外机的PCB位置的温度在有PCB板和没有PCB板两种情况下差别是很大的。刚才我做了个试验,当上面是空的情况下,稳定在90度,这时离开探头上方1CM用烟盒挡一下,温度很快升到100多度(几乎每秒1度上升),试验虽然粗略,但已经明显反映出两种情况下的差别。所以要确定最高要求温度的控制点必须在有PCB存在的实际情况下测量确定。

网友:
技术贴,DIY做的BGA焊台凑合着用。

网友:
看一下红外与热风BGA返修台控制曲线的差别,用红外完全可以上下同步加热实现曲线。
只要设置2个温度点:第一个设置在箭头所指位置,第2个点设置在温度峰值位置,就可以实现这个加温曲线。这个曲线是价格昂贵的红外BGA精密加工中心上的哦!

网友B:
穷人我也想自己做个 土炮台谁有 好点的方法 经济实惠耐用求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穷人我也想自己做个 土炮台谁有 好点的方法 经济实惠耐用求指点

要DIY BGA机,我建议只做全红外的,不需要电机、风扇。只需要发热灯管或者发热砖,要用灯管全用灯管,要用发热砖全用发热砖,以便统一升温特性。机械方面结构比热风的简单许多,而且红外的即使高端也用两温区,做起来简单很多,如果设计合理,一个温控就解决。

另外也可以用光波炉或者电陶炉做预热,增加一个上加热红外头就解决。

总之,做红外的成本比做热风的低很多,红外的拆焊速度也不低,我试验的800预热,有铅的IBM笔记本桥,在无上加热的情况下90秒左右完美拆下。

如果要做热风,我看还不如直接买迅维CF-260。

网友(点评):
张老师,这么说红外的BGA控制精度可以高很多吗?相比CF36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DIY BGA机,我建议只做全红外的,不需要电机、风扇。只需要发热灯管或者发热砖,要用灯管全用灯管,要用 ...

张先生有什么 做BUG土炮台的帖子参考参考   我是要买就买好点CF260档次不行  还有没钱呀我是打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先生有什么 做BUG土炮台的帖子参考参考   我是要买就买好点CF260档次不行  还有没钱呀我是打工的

与BGA有关的帖子我倒是发了不少,自己没有完整做过,一般只做原理性验证一下。我给自己做个BGA机也没用,不开店也不修东西。

网友:
我理想的BGA机上次说过,不超过5公斤,可以便携,最好还是多功能的,做BGA,拆槽,拆接口,辅助拆焊小元件。价格不超过1000元。
这个要求用热风肯定难实现。

网友(点评):
有这东西就好了,我的CF360正在愁找地方摆呢

网友C:
某真实试验过不要忽悠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由于BGA加工一般时间比较短,烤箱的一小时定时器时间分辨率有点低,最好选用15分钟以下的定时开关,有5分钟 ...

张老师的方法很好,如果在PID温控仪的报警输出上加个时间继电器进行时间控制是不是就能实现您说的这种效果啊?当达到设定温度后,时间继电器开始工作,到达设定的时间后则进行通断控制,响铃和风扇?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张老师的方法很好,如果在PID温控仪的报警输出上加个时间继电器进行时间控制是不是就能实现您说的这种效果 ...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设定工作时间,到时间后,关闭BGA加热,启动风扇。不过作为控制BGA加热的开关节点应该有做够大的容许电流,否则触点会烧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设定工作时间,到时间后,关闭BGA加热,启动风扇。不过作为控制BGA加热的开关节点应该有 ...

恩,您说的有道理,下加热准备用碳纤维加热管,TB发现有一家比较便宜的,700W的U型管的7.8元,不过要年后才能发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真实试验过不要忽悠人。

把你的试验装置结果拿出来亮一亮!!!

网友E:
下加热240秒后停止加热了,温度就降下来了,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加热240秒后停止加热了,温度就降下来了,能行吗?

下加热论坛上用正规BGA机做,预热从100度到180度的人都有,都能做成功,有什么不能行的。用发热砖的温度下不来的还要用风扇吹呢

网友:
我看了一下论坛上能搞土炮,而且搞得比较好,比较有创意的,其中很大比例从事过家电维修行业,纯搞电脑的反而比较少。估计搞家电的接触各种电气和机械比较多,工具也比较全,在自制土炮方面的知识底子要比纯搞电脑的好。

网友:
我非常同意张先生观点,张先生的确是行家。diy bga返修台无论是热风的还是红外的。要想做得好点,只有同时具备电子电路知识(家电维修、电脑维修等)、机械加工维修制作(最起码钳、焊工)的能力。才能做出好看好用的设备。就像我们炒菜一样有菜有肉而缺盐,那炒出的菜肯定就不香了。diy bga也同样是一个道理。

网友(2013-03-30):
第一知道BGA都可以自己做,原则上感觉可以,但真要是自己做了感觉成本不能低了

网友:
我自己做的的BGA ,, 更换南北桥,加焊显卡,IBM  T60显卡都能做。开店两年一直用的它,什么BGA芯片都要能做,成功率和成品BGA 没有差别 ,还能焊IO芯片上下加热         我做的是三温区的         就是没有温控电路   靠自己控制,成本1000 元之内

网友:
自制BGA成本要低,简单,耐用,再加上技巧,做复杂了真还不如买成品机省事.
加调温器好,再并一电压小表头更好,调温,电压显对应功率,直观,上加热,加上时控,迟一点时间开上加热.
张先生能否为大家找点上加热的资料,(非热风式的),如上面加热用小发热砖,小灯管,电炉丝,等等均行,
只要低成本的上加热问题解决,简单,实用,美观,小巧,完美,超低成本的BGA绝对能造出来的.

网友:
能做这个就真的可以,我以前见过自己做的但是只能够拆,装不了!

网友:
技术贴最好是看到您的产品

网友:
ST用固态继电器好一点

网友:
多看帖 对维修是有很大的好处啊  实列真多

网友(2013-05-17):
引用 网友A:
要DIY BGA机,我建议只做全红外的,不需要电机、风扇。只需要发热灯管或者发热砖,要用灯管全用灯管,要用 ...

发热砖和发热灯管能上个实物图不,不太清楚什么东西,发热灯管是不是就是冬天的烤箱啊,就是烤火用的,取暖的。发热砖没有见过?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电子元件还是比较清楚!

网友:
9楼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自制BGA,肯定比不上品牌机的效果,建议动手能力差,经济上不错的朋友直接买成品吧。

网友:
动手能力不够,做出残次品BGA,用起来就是坑爹了,关键是能DIY出正常工作的残次品就是人品爆发了,外功不到家的朋友,不推荐DIY维修工具。

网友:
DIY一台BGA,那要看你手工制作消耗的时间,买配件的的成本,最重要的是DIY出的机子性能,不是动手能力特别强的,手工制作BGA很亏的。

网友:
做那么多东西谁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