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纪之星ATX330修好了

楼主(2013-02-04):
有5v启动电压,板上电容没一个鼓包的,查功率管2SC2625都是好的,查遍板上所有二极管三极管均完好,最后拆下T0P221,量各脚电阻与新品一致,但即然已拆下还是换新TOP221吧…;通电好了!问题点就是TOP221!看来还是用换件法有时快一些。

网友:
呵呵,电源我们一般都不修的。客户说:修下都可以买个新的了

网友:
TOP221有内疾,更换为好!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但是修电源不能盲目换元件,不可能总是那么幸运的。
搞清楚故障原因,才是王道。

网友:
top221是什么管啊

网友(点评):
我也不懂 谁能给解释一下呢

网友:
这种测不出来的情况很郁闷,这次运气好碰对了,不过对下次参考性不大,还是能上电测量参数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