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有竖亮线还能修吗

楼主(2013-02-04):
液晶有竖亮线还能修吗

网友:
屏坏了没得修了。

网友:
可以修...需要用到设备

网友:
你可以尝试着热压一下屏线,但有一定风险啊!操作需谨慎!

网友:
能修,但你没有设备,所以修不了,,,

网友:
如果只是接触不良,就能够修好。

网友:
这个估计一般人都修不了了。

网友:
大多数是屏内mos电路永久性损坏。如果你轻触有线部位屏体,竖线无任何变化,那就是了。这样子的无修,属残次线屏。

网友:
可以维修的

网友:
专业仪器修复

网友:
是什么仪器呢

网友:
嗯,如果能用专业仪器修复的话,还是不错的,不过一般都是永久损坏,没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