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与LM324D有何区别?

楼主(2013-02-04):
请问LM324与LM324D有何区别?可以互换吗?

网友:
没有区别,只要是324基本都是一样的!区别是封装!

网友:
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
不知道啥区别,换过没啥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换 参数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应该还有代换的,

网友:
运算放大器,可以换的

网友:
都是324的运算放大器就可以,不用型号完全一样,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是4运放 放大器.....可以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