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要多久换一次散热硅胶?

楼主(2013-02-04):
  RT 笔记本要隔多久换一次散热硅胶呢?  嘿嘿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严格要求。只要感觉不是很热就行,夏天的时候可以拆机清理下风扇顺便换扇热膏!

网友:
引起高温的根本原因是导热管口的灰尘,只要定期除尘,硅脂三内应该都不是问题。

网友:
LZ好像不是做维修的 鉴定完毕

网友:
看使用环境咯。有时候几年都不用拆。如果笔记本散热实在不行了。才拆出来清灰,重涂硅脂。

网友:
笔记本一般是1-2年清一回灰,台式机一般一年一回,如果CPU温度不高就不用清

网友:
条件允许,一年一清,关键是别拆坏了,呵呵

网友:
温度不高就不管。拆装次数多了难免有意外的

网友:
温度正常就不要理它,越换硅胶越觉得不正常。

网友:
从没换过。自己的本子每大半年清一次灰,散热就好了很多。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也是来取经的。

网友:
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拿去清一次灰,上点硅胶,对本本都有好处的

网友:
看情况了!单位的机关用机,一般一年保养!  工程用机一般半年保养,保养时换风扇及散热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