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拆开笔记本清理了下灰尘 装回去笔记本开机就瞬间关机!

楼主(2013-02-04):
闲着无聊看
笔记本
散热声音比较大 于是就拆开清理了下灰尘 换了下 硅胶 等换完后装回笔记本 开机瞬间自动关机了 而且不放电池电源灯也不亮 也打不开机? 于是就送电脑店修理了!
我觉得我也没动什么地方 就是用酒精擦了一下散热口的地方 还用一点酒精擦了一下笔记本主板 ! 就这样笔记本 就不行了
各位大侠 是什么原因?
笔记本散热
同意楼主:
5.0
htysm18
看别人清灰很简单是吧。想露一手了是吧。你就当交小学学费了吧。

网友:
huanfadiannao
同意楼主:
开壳有风险淹死的都是懂一点水的估计短路了你就当维修费是给我们的清灰费了 淡定

网友:
呵呵,主板元件都是精密电路你伤不起!

网友:
这回损失大了,你确定酒精是无水的吗?搞不好短路了

网友A:
应该没事,有些接口没接好,或者接偏。也会这样,酒精用了多少,

网友B:
悲剧了!笔记本拆卸要相当小心哦!安装不正常会造成巨损!

网友C:
坏了 换主板吧

网友:
汗啊 看来以后不敢乱给客户清理灰尘了,多此一举啊!

网友:
酒精里面有水,电脑放置干燥的地方,二天后就能开机了。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事发生过,但是我从来不用酒精,是洗板水。估计就是没完全烤干!!

网友:
可能还是酒精里有水,,

网友:
估计酒精不纯

网友:
嗯!楼主要小心啦!你说你真是的啊!没事拆笔记本干啥呢! 这下亏了吧!像我维修主板最低150起价呢!

网友:
应该是酒精里含水或主板有轻微短路造成的保护就自动关机。

网友:
酒精度数太高、版醉了!下次用二锅头也许会好点。当然茅台最好。。。。。。

网友:
我前天才清灰两台笔记本,这可能楼主的技术有问题。

网友:
算是花个钱买个教训

网友:
是啊,笔记本不好拆,上次还把一个排线给拆断了

网友:
动机有风险的!我以前给一台老的方屏笔记本加一内存(还是只开后盖),加好后就不开机了!我泪流满面呀!你的像短路了,问题不大!

网友:
你用酒精清洗主板干什么呢用刷子刷一刷主板灰尘就可以了,在就是重新加点硅胶,风扇上面加点油,情情灰尘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事都是要冒风险的,下次当心!

网友:
其实这是大部分机主的惯有认知,别以为你有一双手就能动,要是谁都能动的话,那还要维修的人咋活呢?你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字送给你:该!

网友:
教训啊,下次才的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都是要冒风险的,下次当心!

多谢提醒了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事,有些接口没接好,或者接偏。也会这样,酒精用了多少,

多谢 解答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悲剧了!笔记本拆卸要相当小心哦!安装不正常会造成巨损!

嗯 多谢 解答  下次一定注意啦

网友:
私自清理很大风险啊 ,自己拆开后搞坏的统统收高价

网友:
呵呵,有点麻烦啊

网友:
兄弟你插风扇了没?

网友:
不能用酒精,最好用专业的气枪吹跑灰尘就ok了!

网友:
看来不能用酒精擦洗电路板了,这么容易坏。

网友:
估计问题出在你用的酒精上了,工业的是90%以上,医用75%左右,工业的不好找,医用的一找一堆

网友:
纯度96的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笔记本都拆了n多次了,都没事,很简单的东西 ,只是第一次拆的时候停怕的 ,只要拆过一次就没事了,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
拆机有风险,就当缴学费,学费缴够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搞定的话,那我们做维修的岂不不要活了吗

网友:
我朋友的华硕本6530B,外壳脏了,问我用二锅头擦拭行吗!让其在药店买的乙醇,要高浓度的!结果第二天给我把机器送过来了,原来不小心酒精淌进屏幕里了,没显示。在我这儿暖气片上放了两天,屏显了,里面有水渍的痕迹。键盘不管用,又放了几天,全好了!一定要买无水酒精,最好找维修的老师清理

网友:
有时候看起来很容易的操作,在你手里说不定就会变成悲剧。拆机有风险,清灰需谨慎!

网友:
画蛇添足 ......

网友:
自用电脑 自己清灰,用吹风机 对着散热口吹几下 就差不多了, 实在想爱护 就拿来我清吧,80一次,嘻嘻,

网友:
悲剧啊,清灰你用什么酒精啊。就是用酒精干嘛不用电吹风吹一下,最好是冷风。下次要注意清灰千万不要用酒精或洗板水之类溶剂

网友:
用得啥米刷子 没刷掉啥小东西吧

网友:
晕!清灰就清灰木,怎么还变花样呢???自己不会清理,不懂,维修笔记本的要的干什么,50元一次解决问题!!!

网友:
主板有短路,上电自动掉电保护,检查一下主板的绝缘有没有装好

网友:
呵呵   好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这个自己得小心一点的。

网友:
    如果楼主以前没有拆过笔记本,建议还是找专业维修的师傅弄。
   就好比要做手术就得找医院,难不成自己拿把刀子就是外科大夫了?
   尤其是笔记本电脑,要比普通的PC机精密的多。很可能是咳嗽没
治好,结果又添了喘。
   不信你问问坛子里这些做维修的兄弟们,哪个不是先学习,先看师傅
弄,再自己动手的。
   而且每个人和每个人的动手能力也不一样,同样的东西,一个人拆装
不出问题,换个人就不行了。
   最后,如果楼主把本子放个3-5天的再开机,如果还是开不,建议还是
找专业的维修师傅吧。不然问题扩大了再修不仅费劲也费钱。
   很多时候花点小钱可以省大钱。楼主你感觉呢?

网友:
主板被酒弄醉了

网友:
不应该用酒精来清理笔记本的

网友:
楼主和我一样悲剧啊。。我的联想Y450大概是彻底结束了。不知道换一个主板要多少

网友:
正像拆呢~~~

网友:
非专业人士,请勿开机自己清理。
额。对于专业人士清个灰超级简单。

网友:
楼主 你把笔记本 拆开   重新装过  肯定是没有装好  绝缘没有做好

网友:
拆机有风险   这次交学费了  下次就知道怎么拆了

网友:
你早知道   还是交点钱  自己高出事了吧

网友:
看来哪里短路烧元件了

网友:
清灰有风险,,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我习惯用刷子刷,没必要用酒精擦的那么精细。

网友:
呵呵,主板元件都是精密电路你伤不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6196-1-1.html

网友:
放水缸里洗洗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不是酒精问题,可能是楼主装机时没装好,哪里短路了。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酒精惹的祸,估计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搞短路了吧?

网友:
搞短路了 要么是什么小板没装好。。

网友E:
用风扇吹一下,闻一下看有没有烧糊的味

网友:
主板短路 伤不起啊!!!

网友:
恭喜啊恭喜啊

网友:
以后可要注意了!!

网友(2013-09-05):
是啊,你用酒精清洗主板干什么呢。酒精没干就通电吧。

网友:
你用的是杂牌子酒精吧,我用的是用五粮液以上的酒精,用来洗笔记本 电路,高档 大气 上档 现洗现装从来没出过问题,当然最终得客人得买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小问题 有一些线可能没接好

网友:
最好拿刷子清灰,酒精有时候伤不起啊,容易导致一些地方加快氧化,要洗板的话,还是建议用洗板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