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T199W上电画面显示几秒后黑屏故障一例“解决”

楼主(2013-02-04):
故障现象:冠捷T199W上电待画面显示后几秒就黑屏,反复几次故障现象不变,电源指示灯均正常正常。
故障起因是前几天朋友的一台冠捷19寸液晶显示器T199W搬动位置从桌子掉下来后发生以上故障。
初步判断:高压板保护和灯管漏电的问题的可能性大,当然也不排除电源带不起负荷的情况。
拆开查看电源板(高压板和电源板集在一块)无烧坏元件情况,通电用万用表测电源板的几路低压供电输出均正常,(从显示器显示到黑屏,电源输出的几路低压均正常,无过大波动,由此可以排除电源板供电不足的猜测);之后集中查看高压部分,管理芯片为TL494I(此芯片很小,打印的字体细小有模糊,看老半天才辨认出),控制输出到高压变压器的一对芯片看不清楚(此板为两高压变压器四灯管输出) 重点用万用表断电在线测了一下高压板的贴片二极管、电阻等值正常;维修进入困难,本人业余修一下开关电源,对于显示器还是第一次维修,因此液晶电源板、灯管配件没有现成的(家在农村,有时业余,条件有限),(之前朋友拿去县城里给几家修电视的修过,都说不会修或者说是没有配件,之后我才抱着试试的态度跟他说给我看看),刚好想到家里有台坏的15寸液晶显示器(由于放杂物房里晾着,液晶屏受潮发霉长菌,应该是老鼠的屎尿给腐蚀的),为独立的高压板,拆出飞线连接到19寸的电源板上,用此高压板分两次测试19寸的两组灯管均正常。看来还是19寸的高压电路存在问题,查看了TL494的去保护脚为 1和16脚接地后,不管了,果断用线短接后,冠捷T199W上电画面不再黑屏(据我估计可能还存在高压电流大导致高压保护,具体是否是板子还是灯管,不想判断了,灯管拆了问题更多),维修到此结束。因为朋友当时买的是二手才200块大洋,拿去给维修店估计换掉板子或者灯管的费用也得60大洋以上,就算是板子问题,也不好查,网上至少卖30+12也,所以就用了此法。

网友:
思路很清晰,高手

网友A:
本人刚学维修的时候也喜欢去保护,原因有二。一,找不到电路的具体问题;二,去保护来的方便。但是后来才发现去保护还是少用。因为去保护后没多久机器又抱过来了,故障更大了。在保修期内只能再修一次,还不如在第一次的时候彻底解决问题,也能提高自己的维修水平,实在找不出问题的时候再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刚学维修的时候也喜欢去保护,原因有二。一,找不到电路的具体问题;二,去保护来的方便。但是后来才发 ...

唉,我也很想找出问题来。但一个是免费义务帮忙维修,另一个原因也是他急着用,还有就是我也没拆过液晶屏去灯管,听说拆了很容易搞烂灯管以及复原回去往往会出现漏光等;再一个本身这个液晶就那点钱了,真要更换估计还得几经周折费时费力什么的。就算我不免费给他修,也要拿去市里的维修店(来回车费+维修 不知道得多少);想在淘宝重新买一块,又不确定是否一定是高压板,万一灯管问题引起的,到时候也不好跟他交待。我那样整也是征求了他的意见(能用多久不关我事)。当事人高兴我也省心。
以前干过太多所谓的精心尽力的事情,往往比当事人还上心,结果确是好心却惹来一身的不是,但也不是说搞彻底不好,唉,还是看情况来整。

网友:
这种办法不靠谱哦。下次如果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應該是高壓芯片不行了

网友:
昨天朋友拿来说冒烟了不敢再用,拆开看到高压输出的插口与灯管插头连接处发热烧熔碳化,测试电源-高压一体板一切正常。猜想:想到之前强制去保护后发出的滋滋声,问题出在灯管的可能性很大,极有可能是灯管破裂导致高压电离空气发出声响或高压输出电流的增大导致高压变压器发出声响,插头处电流增大导致发热剧增而融化插头。之后果断拆开液晶屏取出灯管,果然烧焦插头的根管已经破裂,而所在的那组的另一根灯管完好;结合之前故障发生的情况为液晶显示器摔落之后出现高压板保护印证了以上猜想。
现在还是由于条件有限,只接了没有损坏的另一组灯管,破裂的那组灯管甩开不用,也由于只用一组,所以去保护的短接线还是不能去掉(双组四灯管输出的高压板只用一组也是会保护的)。测试开机了一下,亮度调节50%-100%段调节亮暗无变化,0%-50%段正常(只用了一组灯管这个情况正常),此时的显示器亮度还算可以

网友:
正常的,客户给的价格少就将就用用,没保,价格高一点安全就换板?

网友:
这种板子,估计就是灯管或变压器坏。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