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发一个台式电脑奇怪故障参考吧!

楼主(2013-02-04):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电话说是有一个台式电脑2年前在我这组装的!说是现在开机很慢!进入系统也很慢!客户自己买了一块硬盘换上了故障依旧!显卡拿到别的机子上试了也是好的!问我能不能修!我说不是主板问题就是电源问题!他说拿一个电源吧!换了电源后问题解决!所以给同行说下,台式电脑当初电源算的比较近的话使用几年后电源带负载能力弱了导致!CPU显卡供电部足引起系统很慢!希望有同行能用的上!初次发帖希望有用到的给我加下分!新手缺分啊!

网友:
电源里的电容容量降低、漏液所致。

网友:
电容受孕、放屁、撒尿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先重做系统了,如果新做的系统还是超慢才会考虑是不是硬盘或其它硬件的问题,很少想到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就遇到电源引起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

网友:
电源还是很重要的,一有问题,电脑也跟著出乱。

网友:
电源是基础

网友:
电脑稳定性在于电源和主板

网友:
我还真没碰到过电源引起系统卡的。。。学习了。。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电源问题导致系统慢的,一般我都是装一下系统基本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