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之 NB200的 笔记本 外接正常 内接背光不亮LED的

楼主(2013-02-04):
换了屏也没用 新手没思路 有人说没有开启信号 请问哪个是信号 测的第6脚BKOFF 为0V 正常吗 直接飞了跟3。3V到BKOFF 也是没用  我是瞎搞的 抱歉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换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你换过屏那就是说明屏是好的那就往前找你看看电灯信号和调灯信号都有没有有。有很多屏线也有断线的你看看

网友:
楼主你要先确定你的屏线和屏是不是好的。在测一下LCDVCC LEDVCC 3VS正不正常,这些条件都需要正常的

网友:
楼主那个1  3  脚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第五脚没电压肯定不会亮 LED屏是通过LCD_PWM驱动的 用示波器测应该是一个方波 才对
直接飞线是没用的 要查LCD_PWM 的来源 估计是EC挂

断开PWM,是最大亮度,[这个不用管它

网友:
如是新手的话,谨慎一些先查一下屏的PDF,然后知道屏的工作压,再飞一电压到LCD,再飞一个电压给BKOFF

网友:
暂时能亮了不知道能挺多久,方法是  断了6脚BKOFF和5脚LCD PWM  从第7脚(3.4v第8脚也行)飞了根线 到第6脚BKOFF屏线  能亮了 从3。3V待机飞线却不能亮 为什么呀? 而且此方法不通用  新的三星屏可以 原装友达屏就不行 望高手解释
顺便问下怎么把主题改成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