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dell是不是不能用通用电源头?

楼主(2013-02-04):
好几台hp dell 中间带针的笔记本 ,用着用着就坏了,现在正在想hp dell是不是只能用原装的适配器?
望大侠们指点迷津

网友:
电源转接头有HP DELL专用的,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不带针的也不能造成笔记本的损坏,DELL通常是不带针不能给电池充电,但是能够开机使用,而HP的“有的”不带针不能开机,就是不触发!

网友:
我就一个转接头带针能同时插进hp,dell.  应该是这个头烧坏我几台本了,5555555,心伤

网友(点评):
是不是哦。。说明下烧的现象。。

网友:
不能通用的

网友:
转接头有HP  DELL专用的嘛。都是。肯定不能通用的。至于原装,卖的都是国产的仿造的。

网友:
用着用着掉电,再开就是上电掉电了········

网友:
迅维不是有这个转接头卖的吗。

网友:
不通用 中间头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