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 换显存后正常,冷却后又花屏!!!

楼主(2013-02-04):
9800GT显卡,开机花屏,扫出来A区有一颗显存报错,换上相同型号后,开机运行正常,跑3D都没问题,但冷却后再开机又花了,继续扫,还是那颗显存报错。奇怪的事了,要是换的显存有问题不会能正常进系统和跑3D了,开机肯定也是花屏的。难道是显存周围元件有不良吗?我测了周围的电阻和电容没发现异常,有没有可能是显存加热的时候把不良元件加热好了?冷却后又不良了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没加焊GPU,现在不敢肯定!

网友:
那颗显存对应的外围电路看了没?

网友(点评):
测了电阻和电容那些,没发现异常!

网友:
很可能BGA焊盘有问题,先做个GPU再看吧

网友(点评):
我也有点怀疑,有可能是给显存加热的时候,把BGA预热了一下,冷却后又花屏了!

网友:
直接加焊GPU

网友:
应该是GPU接触不良,做一个BGA看看,期待楼主的做完BGA后的结果,等待中。

网友:
应该是GPU接触不良,

网友:
路过学习  估计还是GPU吧

网友:
周围的细小原件 比如贴片电容之类的也要注意

网友:
这种现象的最好解释-----换显存时GPU受热暂时好了 实际是GPU虚焊的故障  冷却后故障还原  换显存是多余的工作

网友(2013-03-09):
清洗焊盘,重植GPU

网友:
跟我的GTX260一样啊,花了一个月时间,三进烤箱,才确定是GPU有一个点虚焊,重植后解决。

网友:
先做了BGA再试试了

网友:
98还换哪门子显存  直接换显卡得了!~

网友:
说冷却后又花,肯定是显存虚汗,再焊一遍,不行只有搞G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