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关于MOS管 代换的资料

楼主(2013-02-04):
大家有没有关于MOS管 代换的资料

网友:
这有什么资料。。。只有自己测呗。。难道你不会???

网友:
不是同一级别的 换上去 过一段时间可能就出问题了

网友:
哦,还有这事???

网友:
肯定啊  不同电路的参数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你不可能把大学生的题目给小学生做吧

网友:
PWM的MOS管坏我都是拆料板上的PWM。只要构造一样就好。至今没返修过。

网友:
一般代换不要搞错沟道就行了。

网友:
N代换N的,P代换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