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老这两个是什么元件的符号?

楼主(2013-02-04):
张老这是tps51120中的内电路的两个元件,一个像是比较器可后面跟着俩圆圈,还有一个像是指南中的指针样的元件,请张老教教我这是什么还有它有什么作用,拜谢了!

网友:
论坛上的图片看不到了。
图纸里的带双圈运放是个跨导型运放,输出为恒流源模式。PDF里有说明的。

网友:
呵呵,以后遇见这带圈的也就知道了。

网友:
见下面一段话,红字指的就是你说的放大器
Current Mode

The current mode scheme is a sequence of feedback control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output voltage is
monitored at the middle point of voltage divider resistors and fed back to a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 The
amplifier outputs target current level proportional to error amount between the feedback voltage and the internal
1 V reference voltage. The inductor current level is monitored during the off-cycle, when rectifying MOSFET is
turned on.

网友:
thank,张老给予的解答(不敢说xie怕被禁言),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指针样的元件是什么?我的英语实在很烂,看不懂那个英文说明,用翻译软件翻译的也云里雾里的

网友A:
圈指针和运放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个器件符号,不能分开的。双圈加箭头就是恒流源的意思(西方国家标准)。

张老实在是个好人

网友:
多xie张老给予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圈指针和运放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个器件符号,不能分开的。双圈加箭头就是恒流源的意思(西方国家标准)。

请问张老是学什么专业的?专业理论知识如此的丰富!我注意到就没有你不了解的知识,但您写的一些东西感觉专业性很强,不少都看不太懂.

网友:
张老专业理论知识如此的丰富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