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从c1跑到E8卡住然后循环

楼主(2013-02-04):
我查了一下测内存座子51和38脚电压显0.251V 本显1.5 不从哪下手,接找其他问题

网友A:
楼主这个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刷过无效,用手摸内存周围的几个IC发热温度较高,可能哪里有短路或者供电不够 导致IC发热,但不烫手就是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刷bios试一下。

我曾经遇到过循环跑码的故障,刷完BIOS后故障消失。

网友:
是什么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