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维修闪后无显.

楼主(2013-02-04):
  一台DELL  E6400便携机报修,开机屏闪一次后无显.外接显示器测试正常.   把液晶屏整套换到另外一台显示正常.  把另外机器的液晶屏换到本机也是相同现象.

    量ENVDD_GPU处电压一触即关, LCD_VDD处管子都正常.. 怀疑是主板显卡问题..加焊后无果.

买显卡备件G98-920-U2,估计需要点时间,就把机器安装好,在安装过程中,发现开机片处有进水痕迹.

  有个U1芯片 从外观看像6脚IC,没有小板图纸. 找图看接口排线定义.查到有个LID SW.
感觉有戏..仔细一量,的确是 睡眠键芯片坏.

  拆下此芯片后,开机正常.装机烧机测试正常,交还用户.

结论::本机型E6400 睡眠键  在开机键下方,  有时进水, 会造成此现象..

网友:
不错,好经验。不细心的话估计就修不出来了。进水好多恶心的修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还是很细心的。要不难浪费一个显卡。

网友:
不显也应该先查上电条件吧?还好运气好要不然白白浪费钱

网友:
E6400修到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