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A37EC MBX-22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3-02-04):
一台SONY VPCEA37EC  MBX-224主板便携机  不开机.   无3V,5V;待机  0.01A,,,按下开机无反应.

查发现 3V5V芯片处无  ALW_ON信号发生..  此信号由软件控制;  经过分析有可能为EC BIOS芯片问题.

在网上找了个资料,想重写一次,, 烧录的时候检测到第8脚末连接.  处理后还是末连接.

重新订购此芯片:W25 X10BVSNIG...到货后重烧此芯片后测试正常.

结论:  在HM65,及HM7*芯片中,有好多机型的EC 与EC BIOS分开.解除了像 ECE5025,35这样的QFP无件难以烧写EC
BIOS的问题.

网友A:
楼主的新注册时间和头衔有点不符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新注册时间和头衔有点不符合啊

头衔阻当不了我维修的技能..  只是上这个网时间有些少啊.看样要加强.

网友:
今天重新看了下明白了。就是EC的程序芯片在编程器上连接不了对吧,导致无法刷程序。

网友:
对的,芯片坏掉了,烧录器检测不到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