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触发掉电从哪下手?

楼主(2013-02-04):
一个联想e43a,拿来时候是待机电流0.15a,按开关触发,电流到0.5a的样子,一秒不到就掉电了。
看样子有短路。

据说是顾客自己拆机清理,装上后就这样了。

拆开主板,插上电待机变成了0.01a,心想这样应该好了吧,结果按开关,还是到0.5a马上掉电。

待机3v、5v电压有,其他什么电压都没有,广达的板子时序上就是这样。

量了一下pm45北桥对地25欧的样子,好像也正常。量到一个PL18对地,只有7欧,不是cpu,没有图,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压,好像不正常。
其他地方貌似没发现问题。

掉电太快,来不及测量触发以后的电压。

下面怎么搞?

网友:
有可能是烧掉IO了

网友:
楼主看一下是不是u没有装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重装过了。

要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换下I/O试下啊

网友:
开关电压也要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示波器。看波形。

就是请教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如何检修。

网友:
用心查。。总会有惊喜的

网友:
只有7欧,看是给哪个地方供电的。没图纸,可以测阻值。

网友C:
广达么,先查HWPG,看看他正常之后再说别的

网友:
楼主 我也是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广达么,先查HWPG,看看他正常之后再说别的

电压转瞬即逝,怎么查呢。

网友:
开机瞬间测哪个电感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转瞬即逝,怎么查呢。

有示波器的的话测量每个电感的电压,还有一些小电流的电压,HWPG你在瞬间是可以测量出来的,稍微有变化就可以的

网友:
估计后续电压有短路

网友:
红圈里面好像烧糊了,清洗以后,恢复正常了。

图片上看很大,其实不是放大镜,很难看出来。

有时候技术是一回事,细心和耐心也很重要。

网友:
你用风枪加热一下EC周围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估计是缺电压 瞬间能测到的 看看CPU 有供电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