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恳求世纪之星 大风车350开关电源图纸

楼主(2013-02-04):
朋友电脑的开关电源,上不了电,检查发现内有一
三极管
炸了,还连带着几个电阻和
二极管
也损坏了,苦于没有
,不知道这几个元件的参数,急需图纸查看参数,不知哪位有?恳请提供,谢谢啦!
电脑

网友:
直接找芯片的PDF啊

网友:
datasheet哪里应该有,有好多芯片资料都是这里找的

网友:
要看是什么电源芯片型号,只能找同电源芯片的图纸参考。

网友:
大家修电源都是看电源管理芯片是什么型号,再根据型号找这个的通用图纸,基本八九不离十,原理相同,可能差数稍有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