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开机无显

楼主(2013-02-04):
今天接到一台HP 515  AMD  集成   点不亮   电流卡在1.40左右   诊断卡跑C5   内存换过  显卡加焊过  BIOS 刷过 CPU换过 (但不是同型号的) 电流跑1.10     显卡太贵了  想定不划算   现在的问题 大家帮我研究下是问题  显卡  CPU  还是CPU底座???

网友:
换北桥应该可以了

网友:
AMD集成应该就是北桥了。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amd的不过内存加焊cpu座子试一下。

网友:
先依靠主板的板号找BOOS  在换个U试试  最后北桥 实在不行 就只能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