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5报警,换显卡芯片无效!

楼主(2013-02-04):
前2天接了台三星R25,AMD芯片组,INTEL的U,开机花屏,于是给客户说要做显卡,报了风险,显卡是ATI的,可是做了显卡后,却开机报警,1长2短,心想,是不是没做好呢,于是在做一遍,结果还是一样,无赖,然后给客户说可能要换芯片了,客户也答应了,今天显卡芯片到货了,做上去还是老样,这下可糟了,想了想,仔细看了看,也没发现什么,于是测下供电,所以供电全齐,哎,这下惨了,没辙了,大虾们给点思路。我都不晓得给客户怎么交代了,又叫他换板?悲剧!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碰掉什么东西了。

网友A:
三星R25坏一般都是显卡,估计是你显卡没有做好,或者把板子做鼓包了,仔细检查下。三星的主板很薄,做桥的时候很容易变形如果下边的温度开的太高的话,做桥的时候下面还容易出现掉件的情况。把显卡取了,测试下焊点。

网友:
三星板子薄,,不宜乱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R25坏一般都是显卡,估计是你显卡没有做好,或者把板子做鼓包了,仔细检查下。三星的主板很薄,做桥的时 ...

没有鼓包,测试焊点我没工具呀!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先看看 主板有没有鼓包的吧 没有还得弄显卡 我刚刚修的也是三星R25 但我的是N卡

网友:
三星板子薄,,不宜乱造。。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16264-1-1.html

网友:
三星的做之前都烤箱烤下就没事了  R25卡LOGO得好像遇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