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独显机器~~声卡。。有功放芯片吗、?我找半天都没找到!谁有点位吗?

楼主(2013-02-04):
如题: 外接有声。。内防没有。。喇叭好的。。~  跑线路 没办法跑。。跪求 1420点位图

网友:
顺着喇叭接口。过四个电容,上那个芯片,那个就是功放芯片,应该说很好找的

网友:
肯定有的啊

网友:
这个板子奇怪的 没有4个电容!!直接过信号 不见了

网友:
哎 一般的都有 就是这个我找半天没找到

网友:
拿除锈剂,喷喷音频接口就好了

正解

网友:
楼主换个接口试试,前几天修了接口坏的。

网友:
学习中,本子挺新的啊,

网友:
之前好像修过这个机器,具体型号对不对不记得了,也是DELL,声卡自带功放,查图纸PDF可以知道,声卡直接输出4路音频,2路到喇叭,2路到耳机接口,

然后耳机接上后,弹片会短接喇叭,让喇叭静音,

然后再喇叭前面有2个5.1欧姆的保险电阻,如果喇叭没问题,就从喇叭接口跑下线,很快会发现那两个电阻,是黑色的比0603封装还要小的,电阻上没标注,换掉就OK了,

当时修的时候机器还没过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