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怪现象!!求解

楼主(2013-02-04):
联想b460用电池一切正常,插外接电,每次要进系统桌面就掉电重启,偶尔能进系统但一会又掉电重启,
这现象什么原因?求高手!!!
桌面

网友:
外接电源有问题
外接电源插口(座)接触不良
外接电源线
再没有别的原因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适配器输出电压不足

网友:
换个适配器 试试

网友:
外接口有下地现象

网友A:
插适配器和恒流源都是一样会重启
排除适配器问题

网友:
又是TM B460,尼玛,这机器很坑爹~~~!!

网友:
先排除外接电源的问题

网友:
应给是外部电源的问题,先换个电源试试嘛

网友:
请问你用万用表测过外接电源的电压了吗?如正常把它插上笔记本再测一下。这样就能排除是哪一个了哈。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现在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了...
.

网友:
外接电源有问题吧。? 或者DC头有问题了。。。

网友:
看样子是外接电源适配器问题 找个同型号的适配器试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2014-04-25):
现在手上也是有一台,插适配器重启,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单用外接电源试试,如果正常,检查下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