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源如何改装自动启动

楼主(2013-02-04):
本人有一个车载充气泵,现在想改装为给电动车充气,但是这机器工作电压12V,工作电流13A,市场上都没有这种电源,现在找了个台式机的电源改装,但是台式机电源在电脑上才能用,现在折下来了,怎么启动呢?短接绿黑也不开机,现在想改装一下电源内部,使期能接上电源就能开机工作,求教改装方法,谢谢!

网友:
短接也不开机,说明电源有问题啦。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了,有的很简单,有的很复杂

网友:
电源没坏,电源是好的电脑上拆下来的,看了一天的电视刚刚拆下来,不过短接绿黑不开机我也有点奇怪

网友:
一般的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是可以正常启动输出电压的,你那电源确定是好的吗?换个试试看,呵呵,要想插上220V电源就能启动,你可以把绿线和黑线之间接一个开关,用的时候,闭合,不用的时候断开,很方便。

网友:
有个问题就是长期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是不是会容易损坏???

网友:
有些电源是有空载保护功能的,不带负载无法启动,估计你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恐怕不好改造。

非常正确。

网友:
首先要确定电源是否正常,可以先接上一个光驱或硬盘,在短接黑绿,能开机就说明电源是好的。
这样的话,你就短接黑绿,再接上负载,最后接上220V,那就可以输出12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