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楼主(2013-02-04):
华硕P5Q-E主板开机提示coms setting wro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down after 15s然后自动关机,论坛上看有人说把前置USB口旁边的跳线插一个跳线帽,可这板没找到那三根针,谁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
这是USB保护了,查下USB的各个电压值和USB_O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A:
CMOS检查失败,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解决方案:1.复位一下BIOS的缺省值,打开机箱取下主板cmos电池,用螺丝刀在正负极短接后再安装上,BIOS就恢复了初始值。再仔细检查一下主板上的USB接口及设备状态
2.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导致这情况,建议更换一个电源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检查失败,正在检测的当前的USB设备状态!
解决方案:1.复位一下BIOS的缺省值,打开机箱取下主 ...

你说的那些我都做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一点都不懂不知道怎么查

那你还是送同行修吧!

网友C:
你可以把机箱里的前置USB线拔了再试试  如果可以启动就说明是机箱上的USB短路造成的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机箱里的前置USB线拔了再试试  如果可以启动就说明是机箱上的USB短路造成的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

没接前置USB,主板也拆了下来了也清理灰尘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
USB 过流保护,可能是电阻变大了。试换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