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13-02-04):
同行拿来一G455,故障是开机会不定时掉电,有时在滚动条,有时开机就掉,拿来时风扇盖子补拆了,应该是重新做了散热,首先排除了散热不良。上桓流源发现待机电流正常,拆机。测35V正常,再开机等掉电再测35V,公共点等电压,还是正常。暂时排除待机和公共电压。这时有点晕了,想想还有哪里会引起这种故障呢,对,温控IC,果断去了,开机,故障依旧,无语了,还原温控IC,,奇迹出现,神奇盘的进了系统,重启再开,一切正常,开了足足一天,一点问题都没有,以为搞定了。第二天一大早,开机又测了一次,还是正常,开心了,装机,装好后信心满 满 的开机,又掉,打击太大了,到底是咋回事咧,随手压了压桥什么的,没得效果,想着还是老实的再测测电压吧,终于发现新问题了,最后一次断电后竟然不触发了,35V竟然神奇般的木有了,测量公共点过来的电压,发现只有14V,明明是19V呀,变成14V了,把公共端的几个管子都换了,还是一样14V,想着应该是后极短路给拉低了,焦点再次回到35V上,刚好发现35V电路和公共点之间有个测式节点,断了,再测电压,公共电压回复正常,好了,问题找到了,就是35V这块了,测了下芯片供电电压的电容,发现只有10欧了,时显不对,拆了电容,还是一样,只有换IC了,板上IC是TPS51427,手上没有,再坛子里发现有人用ISL6237代换,翻了下IC袋子,刚好有几片,果断上。上好后加电,待机电流0.008,比拿来时小了点。现在应该才是正常的待机电流。测35V出了,开机一切正常,到此,成功修复。

网友:
这个有细心和耐心而且基础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的不错,做这行真是要细心和耐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