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显示器驱动板MCU故障,无显示的维修案例

楼主(2013-02-04):
今天客户拿了台三星显示器,型号:sa330    尺寸:22"
不插VGA线,屏上可以显示无信号输入,插上VGA线,屏是黑屏,无任何输入。
在基地的论坛上的查找案例,说这是三星sa系列显示器的通病,
如是我下载了我附件里面的mcu程序,用基地买的编程器刷上程序,结果正常地显示了。大喜。第一次修驱动板程序。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三星22A330BW M220Z3 -LA3 S22A330BW.BIN

网友:
为什么我修了那么多台三星也没有刷过程序?

网友:
呵呵,我今天用的刚买的 液晶编程器,刷了2个 2494.都成功啦。三星程序问题挺多。

网友:
这款系列显示器是通病

网友(2014-01-07):
刷程序
三星通病

网友:
程序,三星,挣钱的机会

网友:
没技术含量

网友:
三星SA系列通病。   接电脑显无信号。  程序坏。 刷个就OK了。

网友:
官方可以下载软件

网友:
我问一下 上次一显示器无ON/OFF 刷了程序就有了  能解释下吗

网友:
手头有个2494HS,开机一亮一灭的,亮几秒再灭,然后反复如此,望有大侠指导咯

网友:
这个以前我发过有SA330的程序  需要看屏型号  屏型号不对也不能刷的!

网友:
三星的驱动坏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