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好学不

楼主(2013-02-04):
应该从哪里学起

网友:
1.英语水平较NB 的  2,有信心的,3,舍得投资的    就行

网友:
英语说实的不重要,用汇编写,51就一百多条指令,PIC就更少了,底端的只有30多条,高向底兼容,先从数字电路学起,用C写英文也不多,很多编译软件就有中文版本,单片机种型很多,学前最好想一下学那种,虽然学会后可以互转,但有些单片机资料少,51资料最多,以前很多大学教程都是51,但PIC应用很广,性能超强,8位单片机多年以来都是出货量第一,这两种单片机都有flash型,很适合初学都。学单机成本很低,一台几十块的烧写器,一本书,几片单片机,一片万用板,就可以了,而且当你写出一个程序会你会很有成就感,自己也可以做一些很智能的东西,不要怕困难,努力就会成功。

网友:
你好 多谢你讲的这么详细 谢谢

网友:
主要是爱好,多动手,就可以了,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