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AX不亮悲摧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3-02-04):
   联想G455AX不亮悲摧的维修过程!
   板号LA-5971P AMD芯片组 ATI独显
   拿到机器,客户说是说在家里放在床上用,坏了,拔掉电池,通电,待机0.18A,明显的偏大,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7A不显示,初步判断有短路,
   拆开机器,通电手摸各元件,发现网卡芯片发热,拆了,待机0.1A,还是不正常,摸不到发热的地方了,开机后再摸,发现SB710南桥热得比较厉害,看来桥坏了,手头没件,只有定了3个南桥,3个网卡芯片,
  等了3天,东西到了,发来的是有铅的说是全新的SB710南桥,NND,都什么年代了,还是有铅的,没办法,要过 年了,客户等着机器用,伤不起,BGA换上第一个南桥 ,冷却后试机亮了,装上网卡芯片,接上主要配件,开机测试,win7系统有密码,问了客户密码进系统,试了一下功能都正常,正在高兴的时候,机器突然掉电不亮了,断电再试,上到0.28A掉电,板上测量+1.2_HT短路了,拆了CPU不短,NND,CPU烧了,没办法,打电话给客户说了下,加价换CPU,
   发的顺丰,定货第2天下午就到了,装上CPU,开机定在第一个画面不动了,这机问题也太多了,真想哭,试了多次,发现不接USB设备就可以正常进系统,在系统里也认不到USB设备,哎!!!!!!!!!!!!!!!!!!!!!!!!!!!!!!!!!!!!!!!!!!!!!!!!!!
   测量USB的时钟有,SB710USB模块供电正常,看来南桥也坏了,没办法,再换桥吧,至次,悲摧的故事开始了,换了第2个南桥,开机跑到0.28A掉电,首先怀疑换的南桥有问题,毕竟是有铅的桥,肯定不是全全新的,有问题也正常,
  再换一个也一样,真抓逛!!!!!!!!!
   为了证明是表示桥有问题,网上查了下说SB700可以代用SB710,料板上找个也怕不靠谱,发货也来不及了,到处找找,发现台机板上A78的南桥是用的SB700的,嘿嘿,拆个好的桥装上,晕,一个鸟样,没辙了,老实的查电路,
   待机正常,按开机,电流可以上到0.28A掉电,查了下,+1.2_HT没出来,找电路图,U37控制+1.2ALW转化为+1.2_HT,U37  4脚有19V高电平,换U37,还是一样,掉电的时候发现+1.2ALW也没有了,换个TPS51117,一样,换1.2V电容一样,没办法想了,拿出V-1060示波器,测量上管控制脚有波型,下管控制脚没有,换了上下管,再开,电流可以上到1A多了,接上屏,亮了,接上硬盘,在欢迎界面不动了,硬盘灯也不闪,死机了,看来SB700跟SB710不通用啊,换回SB710,都正常了,测试没问题了,
  折腾了一周的机器终于整好了,松了一口气

网友:
沙发我先抢了,什么好事都给你碰上了,你也够牛X的了,不过,宝贵的维修经验是花钱买不到的。。。。。。谢谢分享

网友:
真够悲催的,这种机器放谁手里都无语啊

网友:
哈哈 修好就行

网友:
LZ你的客户还蛮好说话的嘛,说加价就加价!

网友:
这个机修好代价还真大。问下Cpu是不是烧了。

网友:
请教LZ  +1.2VALW TO  +1.2 _HT    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联想很少用AMD的笔记本,AMD的机子就是变态,看看HP都被AMD给害惨了

网友A:
南桥坏了  为什么会引起待机偏高    新手路过   楼主可以解释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坏了  为什么会引起待机偏高    新手路过   楼主可以解释下不

貌似是南桥短路引起的待机高吧,然后少电压导致电流上不去。不对请更正

网友:
修的很惨,,,,,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搞哦。。飞机来的

网友:
一个星期,给我我都放弃了
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