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找775针接口主板的ADS#的测试点啊

楼主(2013-02-04):
出了用点位图还有什么方法啊

网友:
没有其它方法了

网友A:
从座里用漆包线引线出来测!注意处理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座里用漆包线引线出来测!注意处理好绝缘!

775接口的怎样引啊

网友:
ADS#不是笔记本才用示波器测的么??台式机一般不用吧

网友:
有CPU假负载啊

网友:
我试过在CPU上面飞了一条线出来,好像不是每块板子都抓的到,不知道是我示波器问题还是怎么回事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