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 短路后掉电

楼主(2013-02-04):
今收到一台华硕F80S拿来时是19V对地短路 拆机检查 是主供电的一个场效应管击穿了 继续查查看还有没有短路的 停 显卡供电又是短路的 换之 没有短路了 说有短路的换好后通电 第一次亮机了 靠 亮了不到半分钟有短路了 继续检查 又是显卡供电段路 再换之一起将显卡供电芯片一起换了 现在电流就是在没有装内存的电流是一样的到了1.4就马上掉 检查各组供电有没有短路  显卡供电也有了 CPU 内存供电都有了  还是要掉电 新手纠结中 信号又不怎么会看 求高手指教!

网友:
没怎么看懂,显卡供电芯片再次烧掉你要更换显卡供电的高低端管,可能的话,电容也要换掉。先量下阻值,有图纸的话,量下显卡供电芯片的PG有没有发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