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61-tvm/s 从瞬间掉电,到关不了机

楼主(2013-02-04):
主板刚来时,是触发后瞬间掉电。。。再点开关,又能触发再掉电。。强制触发后发现总线电压没起来。。MOS管G级无电压,查电路与参考论坛相关贴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9022

追到是触发后桥没有发出高电平,去控制2个小三极管去导通截止。。于是就去掉了其中的一个三极管PQ146。。让总线电压MOS管 G极待机时就有电压。S级也能正常产生1.2V总线电压。

现在,触发不掉电了,也能正常点亮。。

但点开关。。代码有跳到02(好像是,不记得了)  显示器黑屏。。主板上风扇依然转。。。各电压都依然有。。。也就是软关机,关不了。

关不了机应该是与取掉的三极管有关。。

我现在的问题是,,,桥是坏的吗???如果是坏的,又能正常点亮。。。。如果是好的,为什么哪个点不发出高电平。用风枪吹过(已跑过线路,确实到桥了,而且有几百的阻值)

最新进展
是我测量的有问题。。不是桥没有发出高电平,而是发出后被拉低了。。我把PQ146取掉后,触发,显示后。。可以测到桥有发出高电平。。

把2个3极管,换了几个还不行。。换了后,又恢复之前触发掉电的现象。。

应该与324 以及2个分压电阻没关系 。因为取了PQ146,后,分压很正常为1.2V,,324的7脚输出3.7V电压到总线场管G极。触发后,总线电压也是1.2V。

求大师指掉,,月饼老师在吗?我是远程啊。

这些小三极管有什么办法识别为哪种类型吗?是NPN PNP  N场管  P场管。  上面标的都是一些看不懂的东西。在线测也测不准。

网友:
请问那个桥那个是什么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VDD_EN    应该是这个信号。。。过年了,没时间查,丢在一边。

应该总线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