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S3711CN台机安装WIN7后进入系统就重启!

楼主(2013-02-05):
之前用户用的是WIN7家庭普通版,想换成WIN7旗舰版,这个旗舰版是我从网下载的纯净版,安装过很多的机器都没有问题的,机器的BIOS里也没有找到硬盘模式选项,求助论坛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分区表坏了,遇到过一次,每次进win7的界面时就自动断电重启

网友:
硬盘坏了怎么修理呀

网友:
有没有重新分区 最好重新分一下区

网友:
如果使用的是GHOST安装,要考虑隐藏分区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 不是过热。

网友:
查一查分区看看

网友:
建议用安装版的win7,把c盘删除再建立,然后安装试一下。其实如果机器原来就是win7家庭普通版,你只要找到一个可用的oem旗舰版序列号,打开Windows Anytime Upgrade,输入进去,点升级,就直接升级到旗舰版了。不用任何其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