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这两个点是否相通

楼主(2013-02-05):
我看的图纸上面ATX电源的第16PSON接口通过R755电阻当中还并联了两个电子 元件。一个是R235电阻一个是D25二极管,连接到IO芯片的72针脚GP53/PSON#可我用万用表的通断档去测量,PSON和IO两个却并不相连。是我测试的方法不对还是我电路图没看正确。谢谢老师能给与讲解下。谢谢

网友(点评):
R775如果为0欧姆的话才能通的吧,经过R775的是PS_ON_L了不是PS_ON了

网友:
那个电阻多大啊!如果你直接测PSON到72应该是不通的

网友:
一条线上还有大把的电子元器件怎么就通了呢?

网友:
PSON和IO两个脚之间串了一个电阻R775隔开,这个阻值有33欧,那你量这2个点之间就是量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33欧,不是直通,R235,D25

网友:
R235,D25是另一条之路,不在阻值范围内

网友:
电阻档就可以啊,就是要10K。就是不可能相通的,

网友:
哟一个上啦5V啊

网友:
应该是通的,你仔细看看是不是检测的D25的P端和R225的2端,不要测到他们的另一端了D25的N端和R225的1端了!

网友:
我先是测了PSON到R775的一端是相连的,然后R775的另一端和那个10K的R235相连,R235的另一端和D25的N极相连。但D25的P端无法和IO的72针脚相连,当中我在图纸中也没有看到其他元器件。我用R775D的一端和D25的P极测试是通的。R775的一端是不是也可以和IO的72针相连啊。可我用万用表测得也是不连的。谢谢老师能给讲解一下。我哪里做的不正确。谢谢。

网友:
会不会是D25虚焊了

网友:
你不要说通与不通,直接说阻值更好

网友:
看傻了,我的逻辑能力被楼主完胜……但图上来看D25的P端是要和IO的72脚是要相通的,不是楼主表有问题,就是这块主板的走线有问题

网友:
R775阻值33欧姆。R235阻值10K欧姆。如果是PSON到IO的72针这两个之间的阻值我还没有测。今天回去测一下。谢谢各位老师了。我的万用表是好的。还有这块板子是我用来学习电路走线的刚开始学,什么都不明白,还好有大家指点谢谢了。这块主板能够正常触发进入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得看情况,也有特例

网友:
看不懂!  一一!

网友:
应该是通的,能正常工作只能说明你的表笔接触不好

网友:
没有不通的道理,一般的表都会叫且显示阻值30多欧。除非你的表太精密了,一般100欧以内的电阻就会直接蜂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