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

楼主(2013-02-05):
各位老师  请教一下  那种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不显示的故障应该怎么修,怎么考虑  ,思路在哪里, 现在感觉这样的故障真的没有一点头绪  每次都是失败告终

网友:
这个电压,时钟,复位到正常,就要问饼哥了。

网友:
参数描述清楚就好解决,板型,

网友:
信手拈来
各大电压已出,按顺序来
查各大好信号 从而追踪到主好信号,即最后一个好信号
整机时钟是否已经正常
之后查PCIRST  PLTRST  CPURST   AMD为LDT RST
如果是INTEL架构  可查ADS#是否已发出   整机是否已寻址
寻址之后 先测LPC  帧信号是否发出  是否有大量POST自检信息送出
如果无LPC信息  则未档桥   测各大桥的周边电路  偏置 设置 补偿 PLL电路 前端总线  南北桥互连总线 如DMI HUBLINK 等等 可用假负载测试
测内存SPD是否已读
BIOS检验是否已过
内存校验
印射内存是否已过
显卡检测是否已过
EDID是否已读
LVDS是否已发出
亮机 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  讲的很好 学习了

你搞错了   我是打酱油的  混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