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g12录像有条纹

楼主(2013-02-05):
如图,是录像的截图
这个是ccd的问题吗
拍照的时候偶尔出现屏幕发白,有竖条
他不是经常出现,偶尔出现
录像的时候明显,到五六分钟以后就开始犯病

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都是CCD问题,CPU问题可能性小一些

网友:
照相如何    拆开把CCD  排线檫下

网友:
CCD的问题多过排线问题。

网友:
排线擦了,也换了个ccd,还是不大好,用手按一下ccd和主板的接口位置,屏就一阵阵的接触不好,有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