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制作这种U盘启动盘

楼主(2013-02-05):
把U盘模拟成USB-CDROM,然后载入自己喜欢的ISO镜像,这样维护和装机都比用真的光盘方便。现在很多U盘都支持3驱3启动,也就是1个U盘分成3个区,每个区模拟成一个驱动器,像笔者用的KINGMAX U-DRIVER 8G盘用SK6281主控,分区的时候就分成一个USB-ZIP、一个USB-CDROM、一个USB-HDD,分别加载不同的启动镜像,启动时选择相应的驱动器就能载入对应的启动镜像,相当于带了3张不同的启动光盘。很方便!

上文是在百度中搜索的,但具体方法不会,故发帖求教。

网友A:
这个要量产的啊    对着你的U盘主控芯片  找到合适的 量产软件 才行    类似于给硬盘分区然后装系统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基本明白了。

分区的时候就分成一个USB-ZIP、一个USB-CDROM、一个USB-HDD

16G的U盘如果做4个分区,其中的3个是启动盘分区,另外一个是存储文件用,那么3个启动盘分区分多大空间较好?

网友:
注意 量产有风险   需谨慎操作
分区大小取决于你的 镜像文件大小    一般 CDROM 1G足够了

网友:
USB-CDROM一般是分区分不出来的,须量产才能得到

网友B(2013-03-11):
有点难,是做三个不同的启动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难,是做三个不同的启动项?

做三个不同的启动项?
是啊,用u盘实现不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量产的啊    对着你的U盘主控芯片  找到合适的 量产软件 才行    类似于给硬盘分区然后装系统

量产就是对U盘进行分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产就是对U盘进行分区吗?

大意一样    只不过U盘可以量产成 光驱模式

网友:
网上下载个U大师 或者 大白菜 一键制作

网友:
有点难度,我也想知道!

网友:
网上搜,老毛桃的就很好用

网友:
16G的U盘如果做4个分区,其中的3个是启动盘分区(一个USB-ZIP、一个USB-CDROM、一个USB-HDD),另外一个分区是存储文件用。

这个究竟难在哪里,是U盘空间不够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大白菜U盘启动工具,可以一盘两用。

网友D:
这样损坏你的U盘几率高,何必呢,现在的U盘又便宜.你就用3个U盘制作成3个不同的启动项不久可以了嘛,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损坏你的U盘几率高,何必呢,现在的U盘又便宜.你就用3个U盘制作成3个不同的启动项不久可以了嘛,麻烦。

用3个U盘制作成3个不同的启动项不久可以了
就是嫌这种方式麻烦才有主帖的,你觉得用3个U盘麻烦还是一个U盘麻烦?

这样损坏你的U盘几率高,什么依据?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下载个U盘PE制作工具做一下不就好了,镜像ghost盘里面都有,考进去就行了

网友:
USB-CDROM需要量产,其他两个就可以用启动工具制作。

网友:
新手大力支持楼主!向各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