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8不进纸故障

楼主(2013-02-05):
hp1008打印机,自检正常,联机打印有打印动作但搓纸轮不动作,然后亮红灯报错,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检查继电器。

网友:
继电器没事

网友:
进纸离合器问题。

网友:
接口板估计有问题!

网友:
还是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进纸离合器

网友(2013-03-10):
搓纸轮脏了或者老化了,再查看下继电器

网友:
离合器的问题  今天刚搞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