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P43M最小化上电开机卡在logo界面,无法进BIOS,难住了……

楼主(2013-02-05):
盈通P43M的板子,只留内存+CPU+显卡圆头键盘,开机卡在LOGO界面,按TAB看到CPU检测通过内存通过,USB通过,然后就一直不动了,原来按DEL还有个正在进入BIOS,但是也是进不去卡主,现在根本不提示按DEL键,按了也没反应,换过内存,CPU,显卡,问题依旧,CMOS放电不管用,大神们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
1.硬盘可能有问题  2.网卡坏了也有这现象

网友A:
不要管2L  说的  他是  来 转积分的  垃圾  最讨厌  这种吸血虫       你的  问题  可能是  主板  南桥    还有看看  主板  一般 的  电容  有没有 鼓包  怀孕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管2L  说的  他是  来 转积分的  垃圾  最讨厌  这种吸血虫       你的  问题  可能是  主板  南桥     ...

电容没问题,怀疑是不是需要刷BIOS,现在是1.0版本,已经有1.1的了,就是连DOS都没法进又没有编程器,郁闷了,可是试了很多次有一次竟然进去了,之后又不行,不知是不是BIOS了……

网友:
“可是试了很多次有一次竟然进去了”   有可能是南桥中招了....

网友:
单桥还是双桥  单桥加焊  双桥做南桥换南桥   拆外设

网友:
插上硬盘试试。有时候检测IDE设备不过就会卡住。

网友B(2016-08-06):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正在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正在弄...

单桥还是双桥  单桥加焊  双桥做南桥换南桥   拆外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单桥还是双桥  单桥加焊  双桥做南桥换南桥   拆外设

你是版主哦,,,P43的板还没有单桥的吧,,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声卡芯片ALC662的问题,,,换了个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版主哦,,,P43的板还没有单桥的吧,,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声卡芯片ALC662的问题,,,换了个好了

手误写错了欧,对不起,不还意思看帖子多了眼睛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误写错了欧,对不起,不还意思看帖子多了眼睛花了

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