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下:华硕M51T通电不显

楼主(2013-02-05):
华硕M51T,AMD北桥。拿来不显示,通病北桥,用疯抢吹一下亮了,于是上BGA加焊,按照温度245度做,做完上电2.4A以上都不显示,北桥上有两个电容短路,于是换了另一个北桥芯片,依然是两个电容短路,我觉得不可能坏的都这么巧,应该不是北桥本身问题,还有加电电流都能上到3A左右,是哪里问题
华硕
芯片
通病

网友:
楼主我也是 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不大,AMD架构的CPU问题的 话一般不会超过2.5A 你现在这个现象在ASUS上就比较难搞了,因为ASUS走非主流路线,不按常理来,你可以查以下几个地方:认真管擦NB周边是否有因为BGA造成的掉件 断线 测试短路电容的电压产生源 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拆掉NB再测 修出此电压再上桥 仔细回忆做桥前后有什么意外出现 最后一次上电和做完桥后上电是电流是否有过异常,是否把EC烧坏(ASUS档马EC也容易坏) BIOS可以不用考虑 虽说ASUS BIOS坏的最多 但之前能亮应该就不 BIOS 别刷了把故障扯远了 BIOS电可擦写 故不易坏 示波器测POST自检到哪一步了 内存SPD是否已读 如果无SPD波形 则不必考虑内存及以后的部分 主要还在前半部分 如果SPD已出 则稍微简单些 桥的几率比较大,可测是否已到显卡 等等 然后再一步步往后查。

网友:
BGA的时候有没有小东西动过?

网友:
那个2.5A是没上COMS电池,现在正常了,电流到1.08,没到内存,诊断卡跑04F1,代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