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程器只能擦不能写RTD2120L

楼主(2013-02-05):
我的编程器只能擦不能写RTD2120L,是不是我的烧录软件问题,我用的ROVAR软件,

网友:
推荐 在线读写2120,及一些品牌机在线读写

网友:
换个品牌 看看

网友(点评):
希尔特有,就是不能写这种在线的

网友:
我也有楼主一样的垃圾 ,没用的,十有8.9不能读写。。。看中了2楼的那个,要300多。。。没钱买。。。

网友:
编程器换一个好点的吧

网友:
要个9.0的编程器就好了一般来说9.0编程器用着还可以